麻烦各位看下hspice的error

楼主(2009-10-30):
小弟 用hspice跑仿真,得到这个error:
**error** (logic2.sp:3134) extra numerical data on above line                  tokin number =48
**error**    (logic2.sp:3134)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多谢多谢

网友:
reading input  是说 你的网表文件编写有错误 软件不能识别
第一个 不太清楚 应该是数据太多了吧 溢出 超出处理范围

楼主:
问下whxd123,tokin number是什么意思?
还有hspice可以处理多少数据?处理多少个node?

楼主:
自己再顶下 请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A:

etra numerical-> it's syntax error you have extra data input in your

stimulus

网友(2010-07-09):
stimulus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