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ad的电路结构

楼主(2009-10-30):
面试时说上下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被鄙视了,说没有那么简单。那还能怎么复杂啊?
哪位大侠解释下或给个资料链接?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ESD结构吧?不是PAD结构

网友:
要看问题是问‘Pad’还是‘IO’。Pad要从版图结构进行回答,而IO包括的电路就较多了,比如ESD,driver等等,还要看IO的类型。

网友:
第一次听说PAD还能与IO分开.不清楚.

网友:
PAD去看版图就是一堆金属啊,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第一個正確定義應該是在說明ESD的電路結構~~包涵ESD需要經過的驗證跟考驗規格~還有他們的放電速度及標準等~~第二個跟IO有關系的問題就是LATCHUP的問題~LAYOUT會不會造成電路內部的快速放電~~
基本上IO還是有很深的學問在裡面的

如果只是單純講PAD~~不同的封裝應力上接觸效率會有差別~~比如說CSP的封裝跟DIP的封裝上~~PAD設計就會有差異性~~~

网友:
see see 4# 资料

网友:
ESD和PAD是两个概念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呵呵,被BS属于正常现象,不断积累,总会有一天,你可以BS别人的!!!

网友:
不是简单的告诉说有什么东西,而是要包括具体的layout的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先下来看看

楼主(2009-12-02):
谢谢4楼的资料!!

网友:
定起来啊

网友:
n 4# k0k0k0k0 xia ge kan kan

网友(2010-01-04):
还分高速和低速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it contain pull up pull down and hysteristic circuit

and must also pass esd test

网友:
谢过4L资料,学习下

网友(2010-02-05):
PAD里应该还有buffer之类的吧,数字的应该还有触发器

网友(2013-06-20):
我覺得面試者問的應該是「I/O」的電路種類,這個前面已有人分享了不錯且仔細的資料了!
不過,I/O需要注意的是三大方向,(1) 是高電壓應用還是低電壓應用; (2) 是高速還是低速; (3) 是不是有HI-Z功能。

网友:
谢4楼资料

网友:
如果是ESD的話,就是放電的路徑及電路方法,主要是clamp吧
layout佔成敗關鍵

网友(2014-06-11):
资料先看起来

网友(2015-02-05):
学习了。
IO确实除了要考虑与core同样的问题,还要考虑与外界连接互动的问题,可靠性问题……

网友:
4楼的资料谢谢了!看一下

网友(2017-06-03):
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4#的资料

网友(2017-07-17):
谢谢4楼的资料

网友(2017-08-22):
很多标准数字接口I/O,PAD一般都用GGMOS来处理ESD,ESD条件触发时,电流释放通道走的是两个寄生二极管,开启电阻和导通电阻都很小,通过栅极耦合技术还能避免esd结构被二次击穿,当中要插入GUARDRING来防止栓锁,很多人都误以为guardring是用来隔离衬底得横向电流,其实是通过保护环所形成的低阻通道来把电流释放到pcb板上的电源和地上.

网友(2018-01-20):
PAD分功能电路和ESD保护电路两部分

网友(2018-06-26):
感謝四樓的資料 !

网友(2018-10-24):
很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2019-02-21):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功德无量

网友(2019-04-04):
ESD PAD IO是不一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