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Design Compiler的电脑要什么样的配置?

楼主(2009-10-30):
谢谢了,

网友:
不需要特別配置 能装上RH linux 8.0 版的PC都可以

网友:
不是必须要linux下

网友:
那要看你干什么了,如果只是自己玩玩,那普通pc就可以了。如果是做项目,那还是要Linux工作站

网友:
建议用RHEL4系列的linux,可能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
越高越好,现在能买到的配置都很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