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 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9-10-30):
用hspice 怎么实现 电路的 功耗仿真 也就是 实现V乘以I
求代码语句

网友:
急也没有用

网友:
一般形式 .print/plot <dc或tran> P(element) power
其中,power 关键词用来计算整个电路的功率。
例 .print tran P(M1) P(Vin) P(Cload) Power
*这里只计算瞬态分析或直流分析中的瞬时功耗或静态功耗。
或使用measure语句:.measure tran p_ AVG POWER
from=0n to=100ns

楼主:
3# k0k0k0k0 万分感谢,完全正确!

网友:
东西很高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