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 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9-10-30):
用hspice 怎么实现 电路的 功耗仿真 也就是 实现V乘以I
求代码语句

网友:
.measure tran avgpow AVG POWER from=??ns to=??ns
算平均功率,在simulation后的.lis文件中search “avgpow”

网友:
楼上好强,多谢!

网友:
也可以直接根据公式计算,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即可得到表达式,写成spice的语句即可

网友:
.probe pwr=V*I

网友:
hspice啊,linux还在学习中,

网友(2010-07-10):
在输出图形时直接写V*I

网友(2015-11-26):
.print tran power    (手册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