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spectre跑死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我在DELL R200服务器上跑spectre仿真,跑些小点的仿真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跑个几天的仿真,经常会跑到一定程度了就CPU进程就没了,仿真进度停在那不动了。
仿真数据我是放在本地硬盘,服务器也运行正常,网络也正常,服务器OS是RHEL 4版本,求高手告诉我个解决方向。有没有查看日志的方法。

网友:
可能是单个文件有大小限制,已经超过。
可以先存部分点看看。

网友:
你可以试试将精度降低或者指定存储某几个有用信息吧

网友(2009-11-29):
长时间跑Spcetre仿真是不科学的。如果是功能级的验证,应该用Ultrasim这样的Fast Spice 仿真器。

网友:
如果是高速电路和低速电路的联合仿真,最好强迫电路预先进入指定的工作状态之后再进行仿真。或者干脆用行为级模型来代替。

网友:
如果程序中间没有出错的话,我看你再等几天就出来了。这种大规模的仿真往往停顿在等候系统资源上面,并不是真的死掉。

网友:
换一个内存更大的机器就没问题了。或者用64位的Spectre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