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芯片用了DFT啊?

楼主(2009-10-30):
弱弱地问一下,大家的数字IC都用了DFT(Design For Test)吗?DFT最后要上那个昂贵的测试机吧?大家一般都在哪里测试啊?

网友:
没有 但是很重要

网友:
小IC通常会設計自帶測試模式線路.
幾十万gate的IC才会用DFT的方法去做測試線路

网友:
歇息诶诶诶诶

网友(2010-04-08):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2010-12-31):
ATE测试仪,贵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不是所有的DFT都要上测试机!

你也可以封装几十片样片回来!有问题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
请后端公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