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板

楼主(2009-10-30):
小弟新手初学,大侠们推荐一款开发板....价格适中的,不要太贵
谢谢啦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我也想买一块,可是都太贵了

楼主:
是啊 不知道那个信价比高啊 3# 110500623

网友(2010-01-14):
不贵吧!!!淘宝上就很多!!!!

网友:
actel有99块钱的

网友:
自己做一块吧。做个简单的,双面板的也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5、6百的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Actel的FPGA比较有前途

网友:
actel的,周立功出的99块钱开发板。

网友:
FPGA还是做高端一点的吧,比如设计一个FIR滤波器,或者一个DDC和DUC就是很大的功能,这些是很基础的数字信号处理内容,如果做FFT什么的,那就更加的强大了,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很差的,没有意义。

网友:
altera的吧。选择个最小系统,自己再去加即可,买全套的太贵了

网友:
well  基礎練習用的應該不貴  不然買個二手的xd

网友(2010-03-21):
CPLD开发板VHDL源程序并附上开发板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