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Design.Compiler.2000.v5.nt 安装求助

楼主(2009-10-30):
谁用过synopsys.Design.Compiler.2000.v5.nt ?
我装上后怎么运行DC shell,一闪就没了?

网友:
lmgrd没有运行

楼主:
就是按照说明装的,结果除了BC shell和DC shell报错说"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其它的部分都能打开。
lmgrd.exe是运行着的,我打开了license manager server。

2# remnant

网友:
有人可以提供synopsys.Design.Compiler.2000.v5.nt  详细安装步骤吗?

网友(2010-02-02):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2000 05 安装方法

网友:
LZ,我跟你遇到的情况一样,而且不光是dc_shell,dc的所有软件都是一闪就关了,不过LC_gui倒是能打开。。。。

网友(2010-03-24):
楼上的,想请问你的Design complier最后怎么设置的,我的也是只有LC GUI打得开,其他的都是一闪就关了,还有在安装时出现的customer site id这个是怎么设置的,我用的是网卡的的ID,实在不知怎么设置,望解答。
我QQ 852640800,能否交流一下啊

网友:
我装完之后没有闪,能打开,但是不知道对不对,都是DOS界面啊……有谁有这个版本的教程啊?

网友: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0-05-12):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更详细些的安装步骤呢?

网友(2010-07-18):
5# xueyuan20

网友:
装好后要制作license,然后验证license,然后设置环境变量,设好后就可以在终端里直接运行dc,我装的是2008的,在RedHat里装的

网友:
是不是老了点啊2000的

网友(2010-09-07):
Synopsys Design Compiler 安装指南:

1.运行synopsys_synthesis_2000.05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按照提示进行安装过程。
2.运行scl_1_1_NT_setup目录下的SETUP.EXE,默认安装。
3.把license file的前面两行改为如下:

SERVER this_host ANY 27000
VENDOR snpslmd c:\scl\msvc50\bin\snpslmd.exe
                  ^^^这是scl(synopsys common license 的安装目录,按你自己的目录来)
然后设置环境变量($HOME)。
将License.dat拷贝到 C:\flexlm 目录下
然后启动scl(开始->程序->synopsys products->Synopsys Common License
                                          ->flexlm.cpl
设置flexlm.cpl 窗口中的数据.

设置好各项变量,然后找到control->start启动license sever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版本吧,2000有windows版本的

网友(2010-10-18):
2000的windowns版不好用,还是用linux的吧。

网友:
synopsys.Design.Compiler  这个软件什么地方可以下载啊

网友(2011-11-03):
回复 楼主:

        今天安装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见: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895&extra=

网友(2015-03-23):
同求教育!没用过现学现用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