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0-30):
WARNING : Cannot find filler cells for gap (405565 0) (405590 0)
我后面做create_pad_rings失败的 是不是跟上面的warning有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要在那个地方声明一下啊,
告诉要用那些filler, 写好名称,还要说明用那个cell fill 所有小于多少的any gap,这样即使重叠也会给你填上了:)
这种重叠引发的DRC不用管它

网友(2012-09-26):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能否赐教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