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设计需要哪些知识?

楼主(2009-10-30):
我是个新手,被分派去别的公司帮人做一块POWERPC主板,用freescale的MPC8548做,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大致设计思路怎样?请教高手!
另外,请教我看了MPC8560原理图里有SDRM芯片,那么还要DDR内存干嘛?PCI插槽插哪些设备?呵呵,小白了点。。

网友:
要看的很多啊,freescale上有dameo原理图,还有很所的资料

网友(2010-02-07):
内部的SDRAM太小,就像计算机一样,都在DDR内部执行的

网友(2010-04-16):
至少要求熟悉处理器最小系统的设计、各种外部接口的工作原理,地址空间分配,还有软件的启动流程。

网友(2010-05-27):
推荐什么入门书看呢

网友(2010-07-10):
顶,同时新手

网友:
没看到图纸不好说呀。

网友:
好多新手,me 2

楼主:
相当不错,推荐!

网友(2010-09-17):
硬件至少需要懂POWERPC小系统的连接关系,CLK\POWER\BOOT-ROM\FLASH\DDR\JTAG,把小系统按照要求画出来,然后还有特定的接口,至少要调试的串口网口等.需要搞清楚POWERPC的RESET启动流程,关于RSCONFIG\还有硬件配置字,以及一些基本的寄存器设置等等

网友(2013-06-06):
是个好建议

网友(2013-07-26):
大哉問阿!!!頂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