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各位大侠,小弟不明白升压电路中PWM的作用,不加入PWM是否可以实现升压?
我现在是想把电压从8V左右升到40V左右。大侠们能不能给个建议啊,小弟跪谢~~~

网友:
要升压到40V好像比较难,至少TI的电源芯片还没看到能升到40V的
最高38V

网友:
DC-DC 中PWM就是在开关控制电路在频率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电压反馈调整其占空比,从而达到输出稳定电压的目的。

楼主:
3# blueyard_2000 谢谢
~~~~~~~~~

网友:
升压的功臣是电感,要让电感产生高于输入的电压就得有快速变化的电流,所以只要能产生快速变化的电流就有可能实现升压。
PWM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让直流电压产生变化的电流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