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coverage的各个组成代表什么意思哦

楼主(2009-10-30):
我使用的是ICCR,只在图形界面看到三个:toggle,expression,block
我看坛里还有:line,fsm,toggle,branch
这些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哦。谢谢了呵

网友:
语句覆盖(Statement Coverage)是分析信号赋值或者变量赋值语句在仿真时是否被执行及其执行次数,是最基本、功能最弱的覆盖率分析方法。语句覆盖统计范围是过程赋值语句,包括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语句。

“行覆盖”(Line Coverage)和“语句覆盖”类似,但意义更广泛一些。在前面Verilog“语句”分析中,除了initial语句外,其余所有语句都可以做行覆盖分析。另外,代码中所调用的系统函数语句,也可以做行覆盖率分析。

分支覆盖(Branch Coverage)也称为判断覆盖(Decision Coverage),通过检查控制结构(ifcasewhile)中被测布尔表达式为真(TRUE)或为假(FALSE)的情况,来测试各个分支仿真时是否被执行、以及执行次数。

翻转覆盖(Toggle Coverage),又称信号位覆盖,用于检测仿真过程中逻辑位(Bit)跳变的覆盖率。

有限状态机覆盖率(FSM Coverage)用于测试一个有限状态机的所有合法状态的覆盖率情况,它可以给我们每个状态被访问次数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