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制数的8段数码管显示怎么实现

楼主(2009-10-30):
现在需要将二进制数用8段数码显示,怎么显示,
我记得数码显示,只需7段啊,怎么用8段实现?
难道是小数点算一位?

网友:
是的,加上小数点就是8段。

网友:
我没有摘掉

网友:
扫描控制方式

楼主:
楼上说的扫面控制方式应该是指对多个数码管共用一个译码驱动电路,即使得同一时刻更少的数码管亮,
比如说,给一个控制信号,当此信号为高电平时,数码管1亮,当为低电平时,数码管2亮,达到交替显示效果,如果两个管字交替显示,且交替足够快的话,由于人眼视觉的机理,不会认为只有一个管子亮的,这样能达到节省电能,一般现在的数码显示都是基于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