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pectre的calculator去计算电路的功耗!!

楼主(2009-10-31):
想请教大侠们,怎么用spectre的calculator去计算电路的功耗,包括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谢谢了

网友A:
计算器里面有个average函数。
把电源上流出的电流plot出来,计算其average值,然后跟电源电压相乘。就是功耗。

楼主:
呵呵,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本人觉得应该用RMS函数来求电流,比用Average准确

网友B:
使用average和rms两个函数来求值基本是一样的,我专门有去做过比较。
我计算功耗一般会先  plot waveform, 然后选择clip函数,抓取一段时间的data,再使用average函数,
这种方法更精确一些。因为如果waveform有transition的话,仅仅使用average或者rms会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
average 是平均值,不太准确,
最准确的是积分
电流和电压相乘,对时间求积分,再除以时间可得出功率3

网友(2011-04-14):
当然不能用avg  如果有数字电流的话 电流有负有正 一平均就不准了 用rm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正解!正解!正解!正解!

网友(2011-09-26):
rms 是正解,

网友(2012-03-07):
spectre里有保存功耗的选项的吧,可以直接看功耗

网友(2014-01-02):
回复 网友C:

   例如仿真振荡器的时候,开始有段时间没有启动,后来振荡器开始工作。这个时候,你的仿真时间短,会影响你的电流的平均值和RMS值。但是如果时间很长,前面一段就影响比较小。所以如果抓取一段有规律的地方的波形,有可能几个值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2014-03-17):
里面起码三种做法,平均值,rms值,积分。有人说平均和rms是一样的。唉,我能说这是初高中物理里的知识吗?一堆大学生连基本的知识都搞不清楚了。

网友(2014-04-16):
回复 网友D:

   calculator内置的average本来就是先积分后除以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4-06-14):
好东西啊,不知道哪里有关于spectre计算器的详细使用说明

网友(2014-10-13):
有没有 详细点的教程啊?

网友(2015-03-22):
P = E/t;

dE= dQ * V = I(t) * dt*v

E=integ(I(t)*v)dt

网友(2016-03-29):
学习中,试一下

网友(2016-07-02):
very good and helpful for me

网友:
电压乘以电路对时间积分再除以时间,感觉最靠谱
不知道计算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事实上RMS和avarage求出来的一般都不一样。

网友:
我一般直接测静态功耗,看总电流。

网友E(2016-08-12):
或者用ABSOLUTE函数作用于电流波形,然后求平均值

网友(2016-11-09):
average

average
这就是average的定义啦。我觉得动态电流求功耗就是应该这个。rms是先平方再积分求平均。

网友(2017-06-09):
average和rms测出来差不多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B:
使用average和rms两个函数来求值基本是一样的,我专门有去做过比较。
我计算功耗一般会先  plot waveform,  ...

plot的电流是一段时间的tran电流还是dc电流?

网友(2021-02-20):
7楼正解

网友(2021-03-29):
算功耗的话,用tran仿真,那输入端口要怎么设置?

网友(2021-08-12):
引用 网友E:
或者用ABSOLUTE函数作用于电流波形,然后求平均值

你好,你用的这种方法有文献参考吗,我用average和rms算出来不一样,不知道该用哪个?

网友(2022-02-22):
引用 网友B:
使用average和rms两个函数来求值基本是一样的,我专门有去做过比较。
我计算功耗一般会先  plot waveform,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average和rms两个函数来求值基本是一样的,我专门有去做过比较。
我计算功耗一般会先  plot waveform,  ...

谢谢,学到了

网友(2022-07-06):
计算器里面有个average函数。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A:
计算器里面有个average函数。
把电源上流出的电流plot出来,计算其average值,然后跟电源电压相乘。就是功 ...

有的vdc会有负电流,取绝对值还是直接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