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中partition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小弟初学encounter。在save partition时,save出来的底层模块没有时序约束,无法做timing analysis,是不是在partition之前少了什么步骤?

楼主:
没人回答么?跪求答案

网友:
在你做partition之前load sdc了吗?
一般来说在partition之前导入了sdc后,partition后save时会自动的在block level的folder中存在底层的时序约束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在partition之前load sdc了。例如:顶层模块的名字是top,partition的名字是:mo。save partition之后新出现top与mo两个文件夹,top里边有后缀为.constr的约束文件,但mo里边没。

网友:
我很久前做的,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步骤啊。
保存后在底层应该是有一个底层的约束文件的。

楼主:
那我再看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