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RAM用全定制画后,放入到SOC encounter中布局布线

楼主(2009-10-31):
各位论坛上的朋友:本人目前正在做数模混合的版图设计,其中有一个步骤:须将模拟部分的版图用全定制方法画出,而数字的则用SOC ENCOUNTER自动生成,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让自己手工画的模拟部分的版图与数字部分到版图都放到SOC ENCOUNTER中去自动布局不线?
      该过程是否等同于tutorials 里的RAM模块的加入过程呢?这里说的RAM可能大家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图放在附近中,RAM指的是附件图片中的BLOCK :DTMF_INST/ARB_INST/ROM_512x16_0_INST。 图.rar (28.45 KB , 下载次数: 43 )

网友:
这个可能和那个ram不一样吧,这个应该是你先做一个外壳,放在里面,最后在GDS里面在把这个加进去吧

网友:
导出Library,Lef ,在Netlist 中把这个Instance例化进去。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但我还是有许多疑问: 这种里面为空的元件,在NETLIST中例化这个INSTANCE时,写法应该与一般的元件例化不一样吧。是否有这样的程序例子呢? GDS文件:是否是在CADENCE VIRTUOSO中将其版图画好,导出GDS文件后,然后在从ENCOUNTER中把版图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的过程中,将该GDS文件导入进去呢? lef 与library是在encounter的import design中填入吗?

网友:
3楼说得非常正确,就是把该ram当作一个IP来使用

网友:
你可以手动修改网表,把RAM给加进去

网友:
在GDS里merge不就行了,不明白有什么问题

网友:
1. 可以在icfb下merge GDS;
2. 把anolag部分当做硬核来处理,用encontor merge。

网友(2009-12-01):
同意9楼

另外,回答你一个问题还要花钱,太不厚道啦!!!

网友:
不厚道的。

网友(2010-06-17):
恩,可以这样弄

网友:
如果有时序要求 建议一定要给出全定制模块的.lib,如果没法抽出.lib,至少要给出端口的capacitance and transition. by the way abstract抽出LEF文件。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生成lib 和lef 。就可以进入SOC

网友:
导出Library,Lef ,在Netlist 中把这个Instance例化进去。
这个正解

网友(2011-01-22):
这个有难度吧?难道你能不memory compiler做的好?

网友(2011-03-21):
请问一下抽出模拟部分的.lib跟数字标准单元的.lib有什么什么操作上的区别?在流程上是不是一直?可以用cadence 的ELC么?

网友:
做一个lef file不就得了吗??
encounter吃的是lef,virtuoso画的东西最终都要抽取lef file给encounter用。
encounte不能吃gds,也没必要。

网友(2014-10-08):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6-03-24):
想让别人回答你问题,竟然还要让别人花钱,干出这种事的人估计也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