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单片机GPIO与交叉开关所设置的功能矛盾吗?

楼主(2009-10-31):
C8051F340单片机GPIO与交叉开关所设置的功能矛盾吗?
也就是说一个口线已经用交叉开关设置为某种特定功能(比如SPI,IIC,定时器)了,还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口线用作GPIO?
谢谢回复!
很困惑啊!!

楼主:
知道的尽快回复!!
谢谢!!

网友(2010-02-07):
通过设置XBAR相应的register改变端口的数字周边装置针脚设置,具体的可以参考附件或者教科书Embedded Systems with Field-Programmable Mixed-Signal µControllers

网友(2010-03-19):
加上收发器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你只要设置好相关寄存器

网友(2013-03-24):
不设置,可作为普通i/o,设置交叉开关后做通讯口,但是要注意,设置通讯口是有一定的顺序的(spi通讯),如果是UART,端口比较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