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封装引线上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9-10-31):
考虑到封装电感差不多也有个几nH,但是如果输出电流较大,变化频率也较快,这个电感的影响就没办法忽略。。。。想问各位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输出受到封装电感的影响的?要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做产品是通常处理方法:
在pad和封装框架上打两根或多根金丝,并联。

网友:
对射频电路,封装的影响必须考虑,尤其是lna

网友:
You have to find out the parasitic inductance either from supplier or from your own EM simulation, and plug them into your RF simulation.

网友:
考虑到封装电感差不多也有个几nH,但是如果输出电流较大,变化频率也较快,这个电感的影响就没办法忽略。。。。想问各位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输出受到封装电感的影响的?要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引用 网友A:

主要需要评估电源、地pin上的影响,特别是给数字电路包括syn中的divider之类的供电的电源pin,,,数字电路的脉冲式的电流会在电/地上产生很大的bounce,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信号完整性,更为严重的是在rf芯片中会成为最为重要的噪声源,通过各种耦合途径影响syn/rx性能。

在电路仿真中,封装的模型不用做的很复杂,一个电感就ok。

解决办法:
一方面是通过打两根或三根bond线减小电感;二是在数字电路的电地间插入低Q值的decouple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重要的管脚bonding wire尽可能缩短,以减少电感

网友A(2009-12-09):
主要需要评估电源、地pin上的影响,特别是给数字电路包括syn中的divider之类的供电的电源pin,,,数字电路的脉冲式的电流会在电/地上产生很大的bounce,这个有可能会影响信号完整性,更为严重的是在rf芯片中会成 ...
引用 网友B:

封装的模型不用考虑引线的电阻吗?

网友:
最近正在看这个方面建模的资料,学习中

网友(2010-04-23):
研究一下

网友(2011-01-15):
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2011-07-13):
个人认为不止是一个电感,还要加上电容电阻仿真,才会有振铃。。。

网友(2012-09-02):
可以用ADS Momentum建模!!!以前做过一个QFN16引脚的封装建模……

网友:
ADS,Cadence都可以建模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那里有比较好的相关的建模资料吗?推荐几份吧。我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5-05-28):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cadence allegro 还是 ic 版?

网友(2015-10-17):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建立封装电感的寄生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非常精采!
有几个问题请问一下:
IC时哪些是低Q值电容,MOS电容,PIP电容,MIM电容?
为什么模型只需要一个电感就可以了?
为什么只需要在电源与地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