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新手求助

楼主(2009-11-01):
怎么把x1,x2,x3的值导出来,到输出端啊?赋值给x11,x22,x33?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wash IS
PORT
(
  clk: in std_logic;
  on_off,choice  : IN STD_LOGIC;
  hold : in std_logic;
  x11,x22,x33,signout: out std_logic;
  time_t 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count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END wash;
ARCHITECTURE a OF wash IS
SIGNAL count_c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x1,x2,x3: std_logic;
signal  sign :std_logic;
signal  time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BEGIN
PROCESS (choice)
    variable xa:std_logic:=x1;
    variable xb:std_logic:=x2;
    variable xc:std_logic:=x3;
BEGIN

  IF (choice'event and choice='1') THEN

   IF on_off='0' THEN

                count_c<="000";

   ELSIF

     count_c="101" THEN
                    count_c<="001";

    ELSE
     count_c<=count_c+1;

    END IF;
    END IF;

    case count_c is
     when "000" => xa:='0';xb:='0';xc:='0';
     when "001" => xa:='1';xb:='1';xc:='1';
     when "010" => xa:='1';xb:='0';xc:='0';
     when "011" => xa:='0';xb:='1';xc:='0';
     when "100" => xa:='0';xb:='0';xc:='1';
     when others => xa:='0';xb:='1';xc:='1';
end case;

    x1<=xa;
    x2<=xb;
    x3<=xc;
end process;
count<=count_c;

process(clk)
variable  sign_s :std_logic;
   begin

      IF (hold'event and hold='1') THEN

   sign_s := not sign_s;

   end if;
   sign<=sign_s;
end process;
   signout<=sign;

mROCESS (clk)
BEGIN

   if( sign='1' )then
       if( x1='1')the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time="11110")then
                   x1<='0';
                  if(time="11110")then
                     time<="00000";
                  end if;
               else
                   time<=time+1;
              end if;
          end if;
       elsif(  x1='0' and x2='1')the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time="01111")then
                 x2<='0';
                  if(time="01111")then
                     time<="00000";
                  end if;
               else
                 time<=time+1;
              end if;
          end if;
    elsif(  x1='0' and x2='0' and x3='1' )the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time="10100")then
                 x3<='0';
                  if(time="10100")then
                     time<="00000";
                  end if;
               else
                 time<=time+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

网友:
不明白楼主到底想做什么?

如果仅仅是要把x1,x2,x3 的值赋给x11,x22,x33,那很简单啊

x11<=x1;
x22<=x2;
x33<=x3;

就行了

但是你这段代码实在令人费解。

第二个process中,用clk做敏感列表,却用hold做时钟。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第三个process也有问题,既然用clk做时钟,process里一开头就应该写

if(clk='1' and clk'event)

楼主再好好看看vhdl的书吧,把一些基本概念弄清楚

网友:
感觉这代码很难看明白 不知是笔误还是显示有问题

网友:
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搞懂

网友:
不明白 lz多看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