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CP_LPF_VCO电路

楼主(2009-11-01):
电路图如下图,UP和DN分别是PFD出来的信号,UP_B和DN_B是它们的反相信号。请问这个是个什么结构啊,补偿的零点是辅助支路提供的么?

网友:
感觉上这个电路图不对,应该把UP和UP_B互换一下才可以工作。同时,这是个简化了的环路滤波器,我觉得没有补偿的零点,辅助支路的作用和主支路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
The NMOS is not for compensation or other purpose, it is mainly used to provide an inverting stage( like a inverter), so the polarity of the UP,DN, UP_B, DN_B are the same, I think it may enhance the accuracy for the current injection since the total current is combined with two branch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我没有说清楚,UP是低有效,DN是高有效,所以UP和UP_B是正确的。
那如果不提供零点,这个CP_PLL是II型系统,在原点处有两个极点,那系统会稳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I agree with you , but how does it make the CP_PLL loop stable without a zero? This is II-typ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