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检查跨时钟域路径的好方法

楼主(2009-11-01):
想找一个工具,可以吧设计中的跨时钟域路径全部罗列处理啊,好进行分析确认,不知道有无,quarts的timequest可以做到这点,对于其他的fpga设计有无什么办法

网友:
CDC工具可以帮你检查所有跨时钟域的设计问题。应该说所有跨时钟域的设计必须经过CDC检查。

网友(2014-04-23):
0in-cdc工具

网友:
跨时钟域的地方最好都用一个模板来做,以后用脚本就可以抓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