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仿真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1-01):
最近偶在做一个VCO,采用的是全差分的环形VCO结构,延迟单元是用的差动的单元,控制电压加在p管上,电源电压3.3V,做了好几天了,可VCO的起振老是有问题,想了好久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不好意思,偶不知道怎么把图片传上去,只好将仿真的波形加在附件里。
版主!附件里是我仿真的波形供大家参考的,你千万不能收大家的钱啊!谢谢版主!

网友:
仿真的时候要加一个扰动在输出端

网友:
需要有一个跳变,无论是电源电压或者是模块使能使能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你可以做个启动电路!主要是打破起先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