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S问题

楼主(2009-11-01):
使用smic13的工艺在电路导出cdl网表做数模混合LVS 报如下错误:
Error - cell 'mim_rf' is not defined

我发现报错的就是库中的一些射频器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请指点一下,急!! 先谢过了~~

网友:
是不是自己要加一些定义的,看看文档

网友:
在layout提出来的网表前面加上类似如下的定义:
.SUBCKT mim_rf PLUS MINUS
.ENDS

一般foundry给你的lvs deck/rule文件包中会有source.add之类的文件,其内容就是上面的定义,lvs之前加到layout提出来的网表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要是layout的网表都没办法提出~~用Asura跑LVS时,一遇到cdl中提出的一些射频器件就开始报错,终止了运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要是layout的网表都没办法提出~~用Asura跑LVS时,一遇到cdl中提出的一些射频器件就开始报错,终止了运行了~~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tsmc工艺,calibre做lvs,所以你的问题并不能具体帮你解决。
建议:
1, 检查assura lvs rule是不是mm/rf cmos工艺的。不能提rf器件,可能rule是logic cmos的。
2, 直接找smic的客服。以前打过交道,与tsmc相比,他们的客服太不专业了,经常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