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共源放大器带宽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请问大家,问什么一个单管共源放大器的单位带宽(unity bandwidth)大约为gm/Cgs. 能否帮大致计算一下,谢过了

网友:
For RS=0,and AV0=-gm*R,w-3dB=-1/(R*Cgs),so GBW=AV0*w-3dB=gm/Cgs.

网友:
correct. you can just imagine that when at high frequency, the transistor is like shorted to the ground by the Cgs, and like how we calculate where the pole is, the r for this pole is 1/gm, and the C is Cgs, so it becomes1/[(1/gm)*Cgs]=gm/Cgs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
可以看看托马斯.李的 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
书上有推到

楼主:
谢谢大家,但是不懂w-3dB=-1/(R*Cgs), 这里R肯定是load的电阻负载,他和Cgs也不在同一个节点上。当然在高频的时候,也不能把Cgd看成短路。因为在饱和区,Cgd小于Cgs。还是有点不明白。谢谢继续指导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简单的模型,直观的开路时常数,直接w-3dB=-1/(R*Cgs),或者小信号推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