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et IO输出数据有错位,求助~~~

楼主(2009-11-02):
我输入的数据如下
....
00bc
00bc
....
00bc
0005
0105
0205
0305
...

但是从RXTADA出来的数据却是
....
bc00,
bc00,...,
bc00,
0500,
0500,
0501,
0502,
....

如果输入的序列是
....
bc00,
bc00,
bc00,
0005,
0105,
0205,
...
则输出的是
...
00bc,
00bc,
05bc,
0500,
0501,
0502,
....

并不是原来的输入序列。

上面对应的K字符说明(txcharisk信号)都是正确的,bc是comma,分别对应00bc --2'b01, bc00 --2'b10,对吧。

这种现象是由什么造成的?是comma检测错误还是时钟修正造成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了几个lane?

楼主:
2个GTP_DUAL tile~~~

楼主:
上面的数据是其中一个路的,
16bit宽

楼主:
顶一下,哪位大侠有经验的,

请多多提携小弟啊~~~

网友:
tile里是有个桶形移位吗?是不是能设置啊

楼主:
你指的的是elastic buffer?

网友(2013-05-03):
顶个先,没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