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摆幅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如果:电压摆幅:[0.2(Vdd-Vss),0.8(Vdd-Vss)]     Vdd为5v ,那输出的电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是不是要满足提供的电压摆幅?是大于,还是在那个区间之内呢?

网友:
在之间
公式指的是输出电压在大于0.2倍的电源电压,而小于0.8倍的电源电压之间波动。
以Vdd=5V,Vss=0V计算的话就是输出电压出现在1--4V之间

网友:
原来这样

网友:
随便一本模拟电路上面都有阿

网友:
这个,只要你的输出摆幅被后级电路正确使用即可。

楼主:
在之间
公式指的是输出电压在大于0.2倍的电源电压,而小于0.8倍的电源电压之间波动。
以Vdd=5V,Vss=0V计算的话就是输出电压出现在1--4V之间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是这样了,谢了!

网友:
模拟电路上面都有

网友:
这都拿出来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