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stro问题

楼主(2009-11-02):
我做完dc pt后 holdtime 没有满足然后直接做astro,希望这样经过优化可以消除该violation,这样是否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 astro之后得到的结果并没对holdtime做出任何改进 请问这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如果仅仅是保持时间违背,可以在综合过程中处理的
set_fix_hold [all_clocks]
compile -incr -map high

就可以消除所有的保持时间违背了
astro之后得到的结果并没对holdtime做出任何改进 请问这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在布线的时候,可以把target hold 修改为0.1就可以了

还有个可以通过CTS之后PPO2 优化可以消除。
除非你的保持时间违背太厉害了。。

楼主:
多谢指点!
再请教一个问题  astro 里面把hold violation 都消除了 然后pt 又出来了 除了eco 在面积很宽裕的前提下 怎么能够通过改变约束(DC?)来时设计通过呢
2# songwenjuan

网友:
hold violation都是留在后端处理。
把target hold 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