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edelsim仿真波形内容为空?

楼主(2009-11-02):
大家用modelsim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当把所有信号添加到波形列表时,跑一下,结果提示:Error: (vsim-3601) Iteration limit reached at time 0 ns.
这是为什么?
我用的是modelsim6.1,以下为我写的测试代码
我想产生周期为1ns的时钟,结果用 parameter DELAY=1;后,跑仿真就出现上述错误提示,当把 parameter DELAY=1,去掉后,就没错误提示,且波形也出来了!
下面代码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其周期不是1ns而是2ns。难道该版本不支持parameter?
不知道怎么回事,问坛友有没有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timescale 1ns/100ps
`include "counter.v"
module counter_tb;
    reg s,sc,sn,clr,clk;
    reg[7:0] data_sn;
    wire[7:0] data;
   //parameter DELAY=1;

    counter c1(.s(s),.sc(sc),.sn(sn),.clr(clr),.clk(clk),.data(data),.data_sn(data_sn));
    always #1 clk=~clk;
     always #1 data_sn=$random %60;

    initial
    begin
        clk=0;s=1;sc=1;sn=1;clr=1;
     #4   s=1;sc=1;sn=0;clr=1;
     #150  s=1;sc=0;sn=0;clr=1;
     #72   s=1;sc=1;sn=0;clr=1;
     #9    s=1;sc=1;sn=0;clr=0;
     #8    s=1;sc=1;sn=0;clr=1;
     #60  s=0;sc=1;sn=0;clr=1;
     #8    s=0;sc=1;sn=1;clr=1;
     #8    s=0;sc=1;sn=0;clr=1;
     #80   s=0;sc=0;sn=0;clr=1;
     #8    s=0;sc=0;sn=1;clr=1;
     #8    s=0;sc=0;sn=0;clr=1;
     #60   s=0;sc=1;sn=0;clr=1;
     #60   s=0;sc=1;sn=0;clr=0;
     #8    s=0;sc=1;sn=0;clr=1;
     #52   s=1;sc=1;sn=0;clr=1;
     #140  s=1;sc=0;sn=0;clr=1;
      #1000 $stop;
  end
endmodule

楼主:
多谢楼上,修改成功!

网友(2011-08-25):
不知道改成啥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