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2破解后的PSPICE 功能不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11-02):
用《SPB16.2完美破解》破解后PSPICE 功能不全见图
经我试验可以按如下办法解决:
UltraEditWinHex打开pspice目录下的simsetup.dll查找"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33 C0 C3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将“33 C0 C3”
修改为“55 8B EC”,保存文件然后启动PSPICE按仿真设置会出现没有license的提示,按NO后

所有的选项都可以设置了。附上编辑好了的文件和破解 SPB16.2完美破解.rar (1.66 KB , 下载次数: 111 ) SimSetup.rar (616.67 KB , 下载次数: 172 )

网友:
要錢, 拿去 $$$$$

网友:
樓主真是太強了

网友:
这个是DEMO版本的做法,还是不能完全破解的......

网友(2010-03-01):
hai you yi ge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0-05-28):
多谢了 多谢了

网友:
到处都说完美,其实一点都不完美

网友(2010-09-08):
太强了,经过试验,成功

网友:
和其他牛人的说法有出入啊。。。。。
2,如果是16.2,其它版本跳过。用UltraEdit或WinHex打开\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exe文件,还有\pspice目录下的immgr.exe、pspiceaa.exe、pspice.exe、stmed.exe、psp_eng.dll、Magnetic Parts Editor.exe、modeled.exe七个文件,在2进制下查找字串
“45 F8 8B E5 5D C3 55 8B EC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将“55 8B EC” 修改为“33 C0 C3”,保存文件,记住:有一个simsetup.dll的文件一定不能修改,否则仿真的功能就会不全!!!
附件含有修改好的capture.exe文件,可以替换,就不用修改了,pspice的我没有用就不提供了。

网友:
缺少一些东西,貌似不行哦

网友:
此法的确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出现提示不影响功能,
其实可以在破解前,吧sim****文件copy出来,再覆盖回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