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约束

楼主(2009-11-03):
各位,在综合或者后端,输入的input delay,output delay都是针对输入输出管脚,那么对于模块或者系统内的中间信号呢?工具是自己根据库工艺参数进行优化?那么内部的优化有没有裕量啊?由于工艺的偏差,又怎么保证内部信号的时序对呢?

网友:
set_critical_range可以设定冗余。
通过对clock的约束,也可以加margin。
STA的时候再加上OCV。

网友:
你DC不设margin?STA的时候只用一种corner?

网友:
那些时序约束都是针对current design设置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top-down的综合策略,
current design里面的信号你不用管啊,DC给你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