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存储器容量计算问题?

楼主(2009-11-03):
问题1
我在baidu中看了有关硬盘容量的计算说明,但是有点不是很明白,它里面列举了120GB的换算方法,如下
120GB=120,000MB=120,000,000KB=120,000,000,000字节
实际电脑认识为120,000,000,000字节/1024=117,187,500KB/1024=114,440.91796875MB=114GB。
但是为什么是114GB呢?应该是112GB才对啊,因为120,000,000,000/1024/1024,不知道怎样理解对不?
http://baike.baidu.com/view/6841.htm
疑问2
Flash存储器是有很多块构成的(比如4GB的有8192块),它有一个换算公式
1block== (512K +27.25K) Bytes
这个公式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512K是什么?27.25K又代表什么呢?
谢谢大家

网友:
疑问一的解答:
百度里的回答只是近似计算,严格来说计算机里都是二进制的,2的10次方=1024,应该按1024计算。
但近似计算就用十进制代替。

网友: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还真不清楚。可能27.25k是一个平均概念。512K应该是那个block的实际容量。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跟FLash的结构有关,1个Block又可包含多个Page,1个Page包含的存储空间又分为两部分。以镁光(Micron)的MT29F4G08为例,1个Block包含64Pages,1个Page包含2048+64Bytes,所以1个Block就是128K+4K Bytes。
Micron手册中把后面的64Bytes称为Spare Area,实际上这部分空间也是可以寻址和存储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分,我就不清楚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下器件手册,仔细看看。

网友:
效验用的,用于防错.

楼主(2009-12-15):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后来有人给我说这多出来的27.25K是做ECC用的

网友:
Thanks for everyone! It's us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