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可以保存仿真多长时间的波形

楼主(2009-11-03):
我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输入输出信号加起来有20来个吧,由于还在调试阶段,我用波形编辑的功能编辑好各输入信号,并保存为.do文件,方便每次仿真时加载进来。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我仿真的时间长度短时没有问题,当仿真时间增加到几百微秒后,保存的.do文件就再也加载不进来了(一load就没反应了,甚至死机)。由于我需仿真的功能时间跨度可能要达到毫秒级,如果不能load的话,我不可能每次调试都重新再编辑一次输入波形的,这怎么办呢?

网友:
写test bench吧

网友:
testbench应该能够解释,再一个就是你可发在波形下选择EDIT,再选ENDTIME设置你的小型时间,应该也能解决

网友:
官方国际化房间和

网友(2012-05-07):
这个modelsim有没有测试用例,按照测试的概念,如果有用例的话会比较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