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放大器要注意的指标

楼主(2009-11-03):
有人知道设计用于不同电路中的放大器都要注意些什么指标吗
比如说在LDO中用到的误差放大器的PSRR很重要,在其它电路中都需要注意些什么指标呢?

网友:
带宽,增益,信噪比等等!

网友:
其实放大器的指标很多,要给的话起码有十几个,但具体哪个指标比较重要就要看实际的需求了,没有固定说哪个指标比另一个指标重要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放大器的指标是很多,也确实是在不同的电路中注重的指标不同。我想知道的是在一些典型电路里,分别比较注重放大器的哪些指标的一些实例,因为最近导师要求做这么一份报告。

楼主:
比如说在LDO里的运算放大器比较注重增益、PSRR、SR等,对麦克风放大器的噪声要求很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