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相位噪声VCO的设计

楼主(2009-11-03):
低相位噪声,主要是跟LC的Q值相关。
而Q值,和LC两端并联电阻决定.
设计思想能不能这样:设一放大器输入输出,均为50欧,先用变换方法将50欧变大,让后再接入到LC电路中,这样是不是做能做出低相位噪声的VCO呢?

网友:
its ok...
It's a mapped S-domain VCO design.
You can get the design kit at ADS.

网友:
为什么输出要50欧?你是单片集成的LNA,输出要接到片外吗?不是接到片外的话没必要是50欧。

网友:
是不是电阻越大,相位噪声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