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adence中得到功耗的数据?

楼主(2009-11-03):
我现在做仿真,电路仿真出来了,可是不知道怎么计算他的功耗?请问在cadence 中怎么计算功耗啊?具体怎么操作啊?我看到有计算器,但是好像没功耗函数……
我做的是数字电路哦,请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
电压乘以电流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cadence模拟电路仿真时只要把功耗选项勾上,仿真后功耗就可以直接看了呀,但数字电路的仿真方法不知道跟这个是否一样

网友A:
在Cadence Calculator中选取子电路的节点电压乘以流入该节电的电流不就行了?

如果是平均功耗的话,要用rms函数。

网友(2009-12-11):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数字电路作功耗分析的时候应该要提供参考的输入数据吧?

楼主(2010-01-14):
我知道和输入的数据有关系,但是不知道怎么考虑这个因素,比如:在一定频率情况下,数据转换率不同,功耗怎么求?能给个具体的解决例子吗?

网友(2010-06-04):
how to use calculator in cadence?

网友(2010-10-31):
数字电路的功耗不好估计啊

网友(2010-12-09):
回复 网友B:

    你好,功耗的钩指的是哪个?谢谢指点

网友(2011-11-02):
不会,请教一下?

网友:
等待解答

网友(2014-10-01):
在linux下怎么操作Cadence的功耗仿真?

网友(2015-04-21):
求大神给具体意见

网友:
都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2015-05-25):
打印直流工作点,选中电源电压,pwr就是功耗。

网友(2015-12-29):
回复 网友C:

   请问运放测静态功耗时,怎么搭建仿真环境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还得多研究

网友(2019-03-04):
没人回答。。。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 Calculator中选取子电路的节点电压乘以流入该节电的电流不就行了?

如果是平均功耗的话,要用rm ...

平均和RMS是两回事吧?

网友:
在网表最后面,
lang=spice
然后用spice的语法
.MEASURE TRAN  AVG_CURRENT I(VDD)  from to
.MEASURE POWER PARAM='AVG_CURRENT * 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