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A 的 Gm 在 spice 怎么模拟?

楼主(2009-11-03):
Gm 定义为 Gm=dIo/dVin

请问有人会用 Hspice 模拟 OTA 的 Gm 值吗?
可不可以给我一段 spice 程序范例?

先谢了!!!

楼主:
No body knows?
是因为太简单,所以大伙们不愿意回答吗?

网友:
按照你自己的定義~輸入小訊號~找他的電流變化的圖啊

這個模擬應該會作吧

网友:
你跑个DC仿真不就有了吗?

网友(2010-04-17):
nod, 比如用一个NMOS管,栅极和漏端各加一个直流电压,栅极所加直流电压是可变的,即做栅极直流电压的扫描就可以仿真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e input transistor gm value

网友:
Sweep DC, get gam. then plot it.

网友:
输出挂一个约几百K欧姆的电阻R,然后用仿真普通OP的方法仿真其开环增益AV,AV=GM*R

网友(2010-06-04):
模拟库有

网友:
上面介绍了几种方法,这里再添一种吧:
   在输出端挂一大电容,AC仿真出你的极点频率(为了准确,你可以通过两次仿真来确认你OTA的输出电容Ceq),这样就得出了你的输出阻抗Rout,再进行开环增益仿真就可以计算你的Gm了.希望有用.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B:

前面输出挂电阻方法太不精确了,这个挂大电容算Rout的方法有意思,可以用于求Rout

网友(2015-11-09):
感觉还是楼上说的挂电容的方法比较靠谱,挂电阻的话,影响到了输出电阻。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