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iming report

楼主(2009-11-03):
小弟也是astro的出学者。
为何我astAutoPlace之后,Setup time的Slack好多我负的。而Hold time的Slack都是正的。好像反过来才对。请教高手!!

网友:
反过来也不对,都是正的才对。

网友(2011-11-24):
呵呵,可以试着看一下你在Timing Setup里面怎么设置的,分开报看怎么样!

网友:
hold timing只有clock tree以后才有意义,

place之后只看setup的, 如果你的slack为负,就要修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介绍几种修timing的方法吧,详细点,比如说placement,cts,routing各部的timing如何修。或者有什么书籍有介绍的。我用的tool是ICC

网友:
大多数靠工具修,人工方法只能用于少数path,  比如sizecell , insert buffer这种,

如果zero wire load model 下setup timing就不行, 就返回给前端修吧 ,  后端没法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zero wire load model” 情况,是指在在“Timming Setup”中,选中“Ignore Interconnect”选项的情况下所出的Timming report吗?

网友:
对没错,
icc, pt叫zwlm tim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用encount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