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09-11-03):
1、产品在运输,处理和运行过程中应避免任何极端机械冲撞的影响。同时,产品也应避免强烈的震动(在PCB 板上的分割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由于晶体振荡器里装有一石英晶片,若器件从稍高处摔落到硬的表面(如石头地板或与之相类似的)便会引起晶片的断裂或破损,特别是高频振荡器产品。
对带有玻璃穿孔管脚的密封封装,不得在没有相应的减负荷情况下对管脚进行弯曲加工。否则,会导致玻璃穿孔的不密封,从而大大降低产品的可靠性。
2、电源电压
错误的管脚与电源极的连接会造成振荡器的损坏,特别是TTL/HCMOS 输出的产品。因此,务必注意正确连接,同样,工作电压过高(超过允许的最高电压)也会损坏振荡器。
3、清洁处理
只有对密封封装的产品可以进行电子产品一般性的清洗。超声波清洗可能对振荡器造成危害,必须使用超声波清洗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其适用性进行测试。非密封封装器件不允许浸在清洁剂中或通过水蒸气来清洗。液体的渗透会损坏电路或降低器件的可靠性。
3、焊接
对带有管脚的振荡器可以进行手工焊或波峰焊。对表贴封装的振荡器可进行再流焊接,但是,振荡器应在PCB 板的上方。
经过焊接加工的晶体或晶体振荡器总是会经历一个频率偏移,这种频率偏移根据器件类别不同需要不同的天数便会消失。
存储在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的干燥、通风、无腐蚀气体的环境中,
可焊接性能确保至少一年。若产品存放时间更长,则须根据具体情况对其可焊性进行检验。
4、对检测的仪器和设备等的要求
频率计:应由外部高稳频标(如铷钟)锁定;
示波器:所测频率上限应为被测振荡器频率5倍以上;
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系数小;
负载:按产品规范要求选择合适的输出负载;
高低温箱:要求在温度恒定时,其温度准确度不大于±1℃;
测试线:所用的引线(特别是振荡器输出引线)应阻抗匹配并尽量短,否则会影响测试结果;
探头:测试用示波器或频率计的探头应置于x10档;
电流表:分辨率应小于±0.1mA;
测试夹具:应符合产品的电源、输出负载等的要求,保证可靠接触。
环境温度:应符合产品的要求。
5、振荡器的检测
连接正确:按不同产品的要求,选择相应的测试原理图(见测试原理图)。图中,高阻探针为示波器探头(x10 档)。
有些产品需要外接可变电阻或电压,请参考测试报告或我公司网站提供的连接方法。
根据产品输出负载要求,将仪器的输入阻抗置于相应档位。标准正弦波接50Ω,其它输出接1MΩ。确认连接良好、无误后才能加电测试。
温度测试:检测振荡器前,振荡器应在要求检测的温度下放置2 小时以上。所有的振荡器产品在加电工作后,输出频率都要经过一个变化到稳定的过程。振荡器内部的各个元器件都会因加电工作而发热,只有当振荡器内部发热与散热达到平衡,其输出频率才会稳定下来。这一过程与振荡器的功耗、体积和频率有关,在各温度点下也是不同的。如
20MHz 以下TTL 或HCMOS 输出的PXO 或TCXO产品,其功耗只有十~几十mW,一般1 分钟以内可以达到稳定要求,但100MHz、正弦波输出10dBm的产品需要3~5 分钟才能达到稳定要求。

网友(2010-05-22):
学习了,谢谢,这样的交流才有用。发点资料要下了再看,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