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手动连线问题

楼主(2009-11-03):
我想请问给位大牛牛。encounter上面可以手动连接吗?本人用encounter的时候,遇到有些地方不能自动连接,比如,pad VDD连不到power ring上,想手动连接,不知道如何操作,希望各位牛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pad上的VDD连接不到power ring上,应该是你的global connection没设置的原因。
Encounter中可以手动routing,但是在netlist中必须对routing net的两端是定义连接的,否则线是搭不上的

楼主:
嗯。。呵呵,是啊。自己捣鼓了半天。终于搞定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