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中不收敛的疑问?

楼主(2009-11-03):
最近在做一个光纤通信中的前置放大器电路,在电路仿真时如果tran、AC、DC同时进行仿真,就会出现AC、DC仿真不收敛的问题,报电路中有一些节点电压值错误,但是tran与AC、DC分开放真却都能进行仿真。
不知是电路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那这样的结果还可信吗?
那位大牛遇到过相似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ease try following methods:
1) options rebuild_matrix=yes
2) add restart=yes for each analysis.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
tran
跟 ac 用的源都不一样,最好不要放一起

网友:
tran和AC用的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8-03):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把仿真里面的analog里的参数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11):
tran不收敛,咋办

网友(2011-03-17):
学习一下收敛的问题

网友(2016-04-07):
我瞬态不收敛,实在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