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电压温漂太大

楼主(2009-11-03):
我现在所使用的工艺pnp管的负温度系数太大了,调出来的带隙电压温漂很大。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
温度曲线调对称没?

网友:
pnp的负温系数大,就把正温部分系数调大就可以补偿了,至少能在一个点是零温度系数,然后再调电路移动这个点到合适的位置

网友:
1) 太大,是多少?200ppm/C还是2000ppm/C
2)本来Bandgap电路就是互相补偿的,温度曲线可以调整到抛物线型。
3)实际测试和模型一般差的比较大。
4)可以试试改变pnp的面积,同一工艺,不同尺寸的pnp的 温度系数不同,但工艺模型一般只提供一种尺寸的。

网友:
其实pnp管的负温度系数大些也无所谓,你可以通过增加两个电阻的比值来补偿 ,并忽略电阻的温度系数可得一个近似o温度系数的bandgap

楼主:
我已经调到满足对称的曲线要求了,大概有60ppm的样子。如果说更改pnp管的面积那没有仿真模型啊。是不是要考虑曲率校正呢?

楼主:
我这个是仿真的结果,个人觉得现在用的这个工艺比较烂。

网友:
详细完整的 Banba Bandgap simulation report 包括netlist,电路图,仿真结果等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网友(2011-07-01):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调调电路就能发现是哪里的问题了吧

网友:
你的这个带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60ppm一般的应用已经可以了啊。

网友(2012-03-26):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调节对称了基本上就是所能调节到的最小温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和你的温漂差不多 也是调成了这样很对称的抛物线,但是温漂很大,如果你找到解决方法,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期待曲率纠正的方法

网友(2013-01-21):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曲线和楼主基本调的一样。可是看paper上的,没有用二阶补偿都能做到很高精度。。

网友:
多阶补偿。。。

网友:
如果要求很高需要做曲线校正,做个温度传感器,根据实测温度曲线,利用温度信息对输出电压作相应校正,但设计会比较复杂。

网友:
看來simulation都能調整到了,那實測有問題,那simulation的model可能準確性有問題,若要解決問題,可以將電路及電阻材資show出來看,看可否解決問題.

网友:
把OPA Gain做大,温漂可以5m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