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扫描连

楼主(2009-11-03):
小弟新手,最近在整Astro,请问在我data_setup后扫描连就自动连上了么,怎么理解扫描连?是否只是为了避免阻塞?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扫描链不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扫描链是DC插进去的,为了测试用的.

楼主:
谢谢 楼上两位哥哥  小弟新手

网友:
scan chain是为了测试用的,
一般版图输入的netlist都已经连好了,但是dc产生的netlist没有物理位置信息,scan chain基本都是按照名称连接,为了避免相连的两个dFF之间的物理距离太远,大都在版图阶段做一下reorder。

楼主:
谢谢楼上高人!!

网友:
同问啊……扫描链有没有更详细的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