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的约束设置

楼主(2009-11-03):
关于dc的约束设置,有个max-fanout设置,这个地方设置是怎么设置的,我怎么知道应该设多少?

楼主:
感谢楼上解答
我采用的是gui而不是脚本
且我将其设成4之后,编译后
约束报告提示说我的maxfanout约束的slack为-2
说我实际的扇出为6
请问一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fanout为多少!像这种情况,我是应该将fanout改成6或者更大还是不需要管,就让它这样!

网友:
我们一般设10...4的话太小了点,工具不太好作

另外最好用脚本实现把

楼主:
又一次感谢楼上解答!
这里的maxfonout设置是不是有经验值!比如楼上说的10表明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max_fanout主要是真对于设计中的driving pin 和设计的input port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