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寿命

楼主(2009-11-04):
最近公司有一块返修的板子,最后发现时电阻坏了,4.99K的电阻变成断路了。因此想请教一下电阻寿命的问题。
    好像线绕(美军标)电阻有失效率的数据,10000h的失效率。普通金属膜贴片电阻和厚膜贴片电阻怎么找不到这个数据?还有就是金属膜电阻与厚膜电阻在寿命上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我想提高产品的可靠性,从设计上,元器件采购上,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看工作电流了

网友:
我想UID526520的意思是说
算一下加在那颗电阻上的瓦数
是不是过大

网友:
我觉得得看你对精度的要求,任何电子元器件都会有漂移,我想楼主所指的应该是时间漂移数据,要求越高就选择时间漂移越小的就好了。

网友:
至于楼主所说的电阻变成了短路的情况,可能是如楼上xushenggen 所说的,跟电流过大把电阻烧掉了,设计的时候就得考虑电阻的功率问题

网友:
关键是功率大小,如果应该用2W的,你用1W的,肯定要坏的
如果功率没有问题,现在的元器件已经很难坏了

网友:
先看电阻的spec

网友(2009-12-08):
按照正常的条件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细节问题,多多注意!!

网友(2010-08-22):
跟寿命无关,其他原因。

网友:
觉得楼主的意思是元件的试用期的问题吧,这个当然是越长越好,但是还要考虑价格因素
貌似一般的器件在整个产品使用期之前坏的还是很少吧

网友(2011-03-10):
建议首先考虑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