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 always语句的作用范围

楼主(2009-11-04):
always @(a or b)
begin

equal = 0;

if(a==b)

equal =1;

else

equal = 0;
end

always @(a or b)

equal = 0;

if(a==b)

equal =1;

else

equal = 0;
有什么区别?

网友:
编译第2种要报错。 always的作用范围在begin end内。如果没有begin end,就是后面一句了。

网友:
只作用第一句,但是第一句如果是case,if else的,都算在第一句范畴之内
也就是
always@()
if()
...
  if()
  ...
   if()
   ...
是可以的

网友:
那请问能否用case和if的混合结构呢?
比如
case
  情形A: begin
                        if
                      else
情形B:begin
                if
               else
期待中!!!

网友:
可以
自己写个可以去试试

网友:
自己在仿真环境中测试,看结果是最好的,别人说的你不一定能跟能理解的。

网友:
说明了还是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