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in-boosted OTA 辅助运放的负载电容等于多少呢?

楼主(2009-11-04):
在gain-boosted ota中,在线性响应时,辅助运放的等效负载电容能够简单的看成是:
主运放“级联共栅管”的栅电容 + 辅助运放自身的输出寄生电容吗?

请高手们支支招,急用啊!大哥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2010-02-04):
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0-03-08):
你是想看看辅助运放的AC特性吧,如果是那我告诉你辅助运放直接连在主运放上仿真,用转折频率极低的低通滤波器将辅运放的小信号输入与直流输入点隔开,防止整个环路中的小信号再次进入辅助运放中

网友:
用stb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