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器

楼主(2009-11-04):
不知道,用四阶单环反馈结构,做到ENOB=16位,可有什么难度?

网友:
看带宽吧 如果用做工业测量 没有问题 ti有类似产品4阶单环 18位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环反馈结构的输去做FFT可以看到低频去有很大的能量,有直流信号溃通到输去,严重影响了SNDR,SNDR很难做到很大,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环反馈结构的输去做FFT可以看到低频去有很大的能量,有直流信号溃通到输去,严重影响了SNDR,SNDR很难做到很大,该怎么办
引用 网友B:

4阶 idle tone应该不需要考虑了吧 如果noise floor高 可能是因为取的频率值有问题吧 频率泄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tone
我把做fft的结果发出来让你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插入图形不好用,看的太慢
图形做成附件的形式发出来
请给我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泄漏应该不是
因为用模型仿真时,不会出现该现象
只是用实际运放代替模型运放时,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运放的输出电阻对调制器影响颇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的没设置好,调制器根本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