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一个平缓上升沿/下降沿的信号?

楼主(2009-11-04):
希望对电容上电压采样时尽可能减小开关引入的噪声,对电容进行清零的复位信号想设计成平缓上升沿/下降沿的信号,大概在1us左右,如何能实现?
谢谢!

网友:
这样的时钟和高速IC的设计趋势 格格不入啊

楼主:
非高速IC,不知道数字电路中是否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
很奇妙的想法,你加个电阻不就完了。

网友:
你电容有多大?
可以加一个软启动电路

网友(2010-02-10):
我是很奇怪为什么要平缓呢?
LZ说哈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0-03-22):
建议用RC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