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与双口ram(fpga)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04):
我做的项目是:pci芯片通过fpga和arm通信
                  fpga内做一个双口ram
                   现在在调试arm与fpga的通讯
问题1:
      通过arm的仿真器单步执行,可以写入并读回数据!但是将程序写入arm后,则读到的数据只有一组(我写入六组不一样的数据),每次烧写后都只能读到一组数据(包含在这六组中),随机的
我用示波器测过,用仿真器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wr信号,但我烧到arm内后,就奇怪的,测不出来wr的信号,不过其它的cs及rd的信号非常的清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相同的程序,我用来测试arm外围的sram时,可以看到wr,rd及cs,数据也是对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测试fpga做的双口ram的时候,看不到wr信号?
数据也不正确!
问题2:
      我通过fpga内部的pll进分倍频或分频后,输出到一个脚,这个脚是测试点,悬空的,没有输出
但过通过modsim仿真是有频率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引出去后,则测不到信号?
是不是我硬件悬空的问题?

              望达人给小弟指点下迷津!小弟在此拜谢了!

楼主:
小弟急切盼望牛人解答下!谢了!

网友:
1、仿真器正确但是烧写进去就不行,可能跟你ARM程序的初始化有关系
2、检查FPGA给PLL的输入时钟,如果有。在检查FPGA的管脚分配文件,输出是不是在管脚文件里。再不行的话,会不会是管脚虚焊
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
问题2:
      我通过fpga内部的pll进分倍频或分频后,输出到一个脚,这个脚是测试点,悬空的,没有输出

可能是不是综合器给你优化掉了,因为没有使用。所以你要看下你的管脚分布,是不是把pll的输出和测试点连接了。

网友(2010-12-22):
期待高手解答!谢谢!